Aglient的嘴脸

楼主(2013-09-09):
我购买了Aglient生产的MSO-X3204A示波器、DSOX3WR电源测量等多个插件和有源电流/电压探头等共计十几万的购置款。7月份开始电源效率的测试,发现无法进行电源效率的测试?...经过,Aglient上海的工程师上门,又是版本升级,又是照相和测试,搞了几个小时任然无法进行电源效率的测试!说是向原厂反映。两个星期毫无动静,给上海工程师打过去两个电话也不接,什么情况?8月向Aglient投诉,...上海工程师才有电话来称,只能进行AC-DC、DC-DC电源效率的测试,不能进行DC-AC、AC-AC电源效率的测试!笑话,难道DC-AC、AC-AC电源没有效率吗?9月再向Aglient投诉,成都总部的人员称只能够测试开关电源的电源效率的测试!DC-AC、AC-AC就不是电源,变频电源难道不是电源?!

网友A:
他的插件说明书怎么写的,写清楚了吗?或是你没注意到?

网友B:
看说明书吧,什么能测上面会写的,没写的就不能测,或者是不能直接测。
至于销售工程师可不是开发工程师,至少绝大多数是不可能真正懂技术的,尤其是讲中文的销售工程师。

楼主:
说明书上讲“使用 InfiniiVision 3000 X 系列示波器的 DSOX3PWR 电源测量和分析可以快速轻松地分析开关电源的效率和可靠性。”。我们知道基于PWM信号控制的功率电路,广义上讲都属于开关类电源,微波炉和变频电源就是AC-AC一类的开关电源,令人惊讶的是Agilent示波器DSOX3PWR居然不能测试其效率!滑天下之大稽!!真是丢美国人的脸(可能美国人就不要脸,例如: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Agilent作为你的客户,就是你的衣食父母,你也敢忽悠,你就不怕伤父母的心吗!?逆子市场不容呀!?中国人当志强,不能让奸商得逞。

网友C:
通常, 开关电源确实是指AC-DC, 及DC-DC
开关电源与线性电源对应, 前者以脉冲斩波滤波后得到直流输出, 后者是线性调节.
而AC-AC, DC-AC的变换过程, 一般都称为逆变.
DC-AC逆变, 在开关电源未诞生之前就有了, 所有的无线电发射机, 都是直流输入交流输出, 而在电力方面的应用, 前苏联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展了GW级的DC-AC逆变(DC-AC的过程与AC-DC相反, 故称DC-AC为逆变). 到了70年代初, 便实现了横垮亚欧大陆的600KV高压直流输变电工程, 网传的"红警电塔"超级武器, 便是全苏电工研究所的数MV的特高压试验设备. 中国现在也在键, 过几年完工. 而我们所认同的开关电源,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才开始应用, "开关电源"的术语至少比"逆变"晚了5年.
至于微波炉, 那就更不是开关电源了, 它是经过升压,整流,磁控管, 振荡得到2450MHz的分米波段正弦波, 基本上是线性振荡.

楼主:
Agilent讲“使用 InfiniiVision 3000 X 系列示波器的 DSOX3PWR 电源测量和分析可以快速轻松地分析开关电源的效率和可靠性。”但是,居然不能测试AC-AC类开关电源的效率,不是笑话吗!
补充而且不能测试DC-AC类开关电源的效率,脑残吧!据原厂讲,只能测试AC-DC、DC-DC类开关电源的效率,这是什么测试插件?呜呼,坑爹呀!Agilent你真的不配有全球顶尖仪器仪表生产商的称号。

网友D:
呃...
1.安捷伦中国总部在北京,成都安捷伦的研发人员是做频谱仪的。
2.安捷伦这个测量套件,我大概看了下中文资料。默认的输出功率测量,确实是DC的。
3.电源效率这个实在是开关电源测试里面最简单的了,自己手动测一下吧....
  目测楼主只买了1个交流的高压差分探头,你可以先测输入功率,再测输出功率,自己做个除法就OK了。
5.如果楼主觉得不能一次测量完效率感觉不太爽,那可以再买一个交流高压差分探头测输出电压。但是要注意,3000系列只能同时带2个有源探头,因此有2个有源探头必须是外部供电的。
6.软件插件是否直接支持两路交流功率测量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这个软件插件改动起来应该非常非常简单。我猜内部是用积分算的(与交直流无关),因此我估计可以直接测量(这个可以再向安捷伦人员求证)。
7.PS:楼主貌似用无源探头接了高压交流电,如果真这样,没有烧机器没有伤到人,万幸了。

网友B:
6楼、8楼说的不错。

网友E:
成都安捷伦是做信号测试方面的,如频谱仪、信号源、等。他们是以前qf厂的人,被吃了。

楼主:
九月25日Agilent带来一台4000系列的示波器,还是无法进行效率的测试!呜呼Agilent,丢脸呀!!这么大的一家高科技公司,连一个电工学效率问题都搞不定,就不要搞测试仪器了!!!科技水平是世界领头羊的美国,测试仪表做的最好的美国人是不是都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