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带通滤波电路

楼主(2013-09-09):
(使用了波特图仪,电路中信号源的电压和频率不做参考)

从仿真结果看大概是是1k频率的带通滤波。
电容,电阻起什么作用,电路的传递函数怎么求?

网友A:
LZ,靠提问是学不到真正有用东西的,因为问题点就是“点”,而无论是模电还是数电,都是需要系统基础知识的,看书才是正道。以你本题为例,就可以在书本上找到你的结果,因为这是个比较标准的电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