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DK1.2一枚

楼主(2013-09-09):
请问,有没有哪位有DDK1.2的安装文件啊?小弟多谢了!

网友A:
我么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么有啊

网上找了一个1.02的,好多地方都是错的,运行不起╮(╯▽╰)╭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在哪儿找SAA7103和SAA7113H这类芯片的TI公司的典型驱动程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在哪儿找SAA7103和SAA7113H这类芯片的TI公司的典型驱动程序啊 ...

是TI的吗   怎么在TI官网没找见呢
看看这里
http://www.brothersoft.com/downloads/saa7130-tv-card-driver.html

网友B:
ddk是什么东西的

网友C:
DDK是Device Development K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TI的吗   怎么在TI官网没找见呢
看看这里
http://www.brothersoft.com/downloads/saa7130-tv-card-driv ...

我有个DDK1.x的版本,里面有SAA7105和SAA7115H,赶脚就差一步:funk:

网友D(2013-10-16):
楼主找到了么,同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找到了么,同求啊

木有啊,看来就用CSL吧,也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