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一个关于avr运行原理卡壳的问题

楼主(2013-09-09):
小弟目前要做一个数据采样的检测东东,用avr驱动步进马达(发脉冲给驱动器),同时马达上带动的传感器一起运动,在此过程中,采集传感器输出值的最大最小值(0-5v)。今天在想程序结构,单片机顺序执行指令,如果执行到发脉冲这个指令这,不是要等到脉冲发完才能去执行后面的采集比较指令?那这样就采集不到了。。这就牵扯到,比如我正在触发一个动作,如何去同时触发另一个动作呢?

网友A:
用定时器发不行么,

网友B:
这个要改一下硬件才可以   ADC采样的话   电压是不能变来变去的    你可以做一个采样保持或者比较器之类的   变成直流来采样   这样也解决了你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