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FPGA FIFO问题?

楼主(2013-09-09):
用quartus自带的FIFO,怎么读写数据,用的异步FIFO,rdclk和wrclk分别接到各自的时钟上,写数据的时候先将数据放到data上,然后将wrreq变高一个时钟周期,这样就可以写一个数进去,读数据的时候将rdreq置高一个时钟周期,这样就q线上就会出现要读的数据,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结贴,问题解决!

网友A:
这个我不清楚,因为设置不同结果不同,仿真看一下吧。如果不能清楚的得出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贴,问题解决!

我我晚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我晚了么?

恩,晚了,哈哈!

网友B:
分享一下吧,LZ

网友C:
仿真啊,兄弟,闭上论坛问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