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VC16T245,不用的引脚怎么接?

楼主(2013-09-09):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

输入,输出都直接接地吗?中间有没有必要加10k电阻?谢谢!

网友B:
不用的输入脚接入固定电平即可,Vcc或GND都可以,可以直接接,也可以通过电阻接。

网友B:
补充,不用的输出引脚悬空即可,万万不能简单接地或电源,在干扰非常严重的场合,输出引脚则需通过电阻接入固定电平,常规条件下则不必,悬空即可。

网友C:
输入接VDD或GND,输出悬空

网友D:
看看手册怎么说,如果没有,按照楼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输出都直接接地吗?中间有没有必要加10k电阻?谢谢!

它的管脚是双向的,输入还是输出都是有可能的,只要不是一端接高,一端接地就可以。有没有电阻没大耐。

网友E:
输入接地,输出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