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4的工程文件问题

楼主(2013-09-09):
各位高手

使用CCS5.4时间不长,有没有那个工程文件,点击一下CCS自动把工程打开?试了试好像没有办法
只能import某个工程

编译工程时,修改了某个文件后,再编译,CCS似乎好像没有编译更新的文件,我只会clear project, 然后
再build project,应该不需要每次都这样吧?该怎么做呢?

多谢了

网友A:
.spj不行吗   打不开ccs?
不会的啊  CCS在修改了文件之后编译都会重新编译修改过的文件的  不管你是否点击了全部编译
你再试试

网友B:
如果是重新导入的,就应该要重新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j不行吗   打不开ccs?
不会的啊  CCS在修改了文件之后编译都会重新编译修改过的文件的  不管你是否点击 ...

没看到spj文件,只有三个工程文件.project, .cproject, .ccsproject, 还都没有名字
在TI的论坛里也没搜到关于spj文件的帖子,奇怪了
我的CCS的版本是5.4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看到spj文件,只有三个工程文件.project, .cproject, .ccsproject, 还都没有名字
在TI的论坛里也没搜到 ...

错了   CCS3.3中是.pjt    刚试了一下
双击是打不开CCS的  居然用装的VF打开了
还是先打开ccs在导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了   CCS3.3中是.pjt    刚试了一下
双击是打不开CCS的  居然用装的VF打开了
还是先打开ccs在导入吧 ...

TI为什么这样设计呢?这样不是很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重新导入的,就应该要重新写的。

谢谢,这个重新写指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TI为什么这样设计呢?这样不是很麻烦吗?

其实差不多  打开ccs在打开工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重新写指什么呢?

你导入之后,没有出现编译错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