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MPLAB这个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3-09-09):
第一个问题是:在win7(64)下链接硬件的时候,第一次是链接成功的,如果程序编译之后,就会变成链接不成功,提示如下:
ICD0192: Failed to clear COM error.  (RetVal = 0xFFFFFFF0, ErrRet = 0x0)
ICD0021: Unable to connect with MPLAB ICD 2 (USB)
但是在xp下式可以链接成功的,求解决啊,百度了一下,都木有找到解决办法....我的MPLAB的版本是V8.83

第二个问题是:在用Debugger模式时,利用Watch功能,在查看某些变量时:会显示如下图:

问题是:这个图的P字表示的神马意思,为什么其他的没有。可以解释一下么....

楼主:
另外我的调试工具是ICD2.......

网友A:
1、P可能代表的programmer吧,可能你定义的是一个保存在程序空间中的常量。
2、你用的ICD2是串口还是USB口的?是官方ICD2还是山寨ICD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可能代表的programmer吧,可能你定义的是一个保存在程序空间中的常量。
2、你用的ICD2是串口还是USB口 ...

我使用的是USB口,貌似串口直接无法连接....应该是官方的吧,大概400左右,因为这个是公司的,不是我买的,不是很清楚....
另外,这个P字的是我定义在函数接口的一个变量,不应该是一个常量吧,不过每次显示是P时,用Watch看时,就会发现这个变量是没有改变的,即使这个函数里面有改动的语句,并且执行了。。。。我在想是不是编译器问题.....

网友A:
芯片型号是啥?

ICD2比较老了,一些新芯片都不支持了。

都用ICD3了。

网友A:
400多只能是山寨版本了,原厂的要15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型号是啥?

ICD2比较老了,一些新芯片都不支持了。

芯片是pic18F25k2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是pic18F25k22

查了一下,ICD2是支持PIC18F25K22的,那可能是你山寨版ICD2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ICD2是支持PIC18F25K22的,那可能是你山寨版ICD2的原因吧。

那为啥在xp上链接是可以的呢.......在xp上链接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啥在xp上链接是可以的呢.......在xp上链接一点问题都没有....

1、卸载MPLAB8.83,到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MPLAB .
2、以前有人偶尔反映过在64位 WIN7上运行不正常的现象,故障原因不明,可能是WIN7版本的问题。
3、尽量不要安装版本太新的WIN7,另外建议MPLAB安装在Administrator用户下的C盘上,所有安装路径中不要有任何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卸载MPLAB8.83,到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MPLAB .
2、以前有人偶尔反映过在64位 WIN7上运行不正常的现 ...

我昨天换成最新版的8.9,全部安装在c盘,没有中文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卸载MPLAB8.83,到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MPLAB .
2、以前有人偶尔反映过在64位 WIN7上运行不正常的现 ...

主要是现在手上没有xp系统的文件,我在想要不要换成32位的win7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现在手上没有xp系统的文件,我在想要不要换成32位的win7系统

我在出差用的AIR笔记本上,正版64位WIN7下使用的时候是没问题的。

32位WIN7应当没问题,MPLAB开始只支持32位,后来升级的时候才支持64位了,可能升级后针对WIN7各个版本考虑得不是非常全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出差用的AIR笔记本上,正版64位WIN7下使用的时候是没问题的。

32位WIN7应当没问题,MPLAB开始只支持 ...

我现在也是有台笔记本和台式机,现在正在把笔记本换成32位的,哎...我的4G内存就要打折了....不知道换了这个还行不行,如果还不行,我怕要再下载一个XP的系统,来装了。。。哎,就是麻烦,谢谢你了.....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解决的办法是把系统换成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