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上电的瞬间有误动作

楼主(2013-09-09):
该控制电路之前是发热厉害,后来把控制电路上的R167改为了100K解决了电路发热厉害的问题,但是现在电路上电的瞬间负载有误动作,负载是线圈,负载电源为24V;今天在15V那里加了RC延时还是未能解决,求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A:
T+13是什么信号?

网友A:
自己算一算这参数能否让3904可靠地开和关。

网友B:
改用负逻辑设计,即将Q30替换成PNP管,低电平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3是什么信号?

脉冲信号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算一算这参数能否让3904可靠地开和关。

只是在电路上电的瞬间负载有误动作,上电后就对的

网友C:
也许是15V上电的速度比3V3的上电速度快。
建议,基极的3V3电源直接从15V串30K电阻到R178,再在该点接个3V3的稳压管到地。别并电容。也就是说R178与系统的3V3电源脱开,单独用30K电阻与3V3稳压管从15V供电。

网友D:
前面控制信号是怎么给的,是不是控制器上电瞬间给出错误信号呢?

网友E:
可能是15V上电比T+13快,或者是T+13上电复位时,产生的脉冲!换MMBT3906,改变控制电平试试!

网友F:
错误的电路,或者设计不佳的电路,永远问题很多。
首先确认T+13的上电特性。
最好一个NPN、一个PNP来控制NMOS管,可以确保没有问题。

网友G:
这样行不

网友H:
查查你的U29的GS电压参数。是不是15VGS电压太大造成的。一般我们都不这么用MOD管的。

网友I:
应该是软件问题,加个非门电路,低电平驱动。MCU上电后第一件事来初始化T+13电平。

网友J:
办法多多呀!…

网友:
去掉R169。R178改150k上拉15v。试试看!?

网友K:
MOS管的驱动方式应该改一下,再改一下PNP驱动,高电平为MOS导通。栅机加放电电阻。

楼主:
换成PNP驱动,请问这样做的原因是?PNP驱动的优势在于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行不

谢谢朋友们的关注,但是这样改的是不是太大了啊?希望做些小改动而又能达到改进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MOS管的驱动方式应该改一下,再改一下PNP驱动,高电平为MOS导通。栅机加放电电阻。 ...

如果栅极加放电电阻,那Vgs不就一直是大于0的了,这样MOS管岂不是一直导通的,这样不行吧?

网友L:
小问题,容易解决的。

网友M:
楼主驱动Q30,既有R178上拉,又有R169下拉,上电复位至系统正常运行这段时间内Q30的工作状态是由T+13是高阻、低电平、高电平决定,首先要判断系统正常运行之前T+13的状态,R178我认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即使要上拉,加的位置应该是T+13上

网友N:
在MOS的栅极到地之间加个小电容(容量需合适),吸收上电瞬间MOS导通。

网友O:
看来你是用MCU来控制继电器之类的负载!
MCU上电时,IO口处于“高阻”态,有弱上拉,因此会有电流输出,导致Q30状态的不稳定。在硬件电路设计时,要考虑这些问题的!处理办法有多种。建议对大家给的意见进行分析,综合考虑做出自己需要的选择

网友K:
我是根据你给的7103型号看的,N沟道MOS管。没错的。要不你设计有问题。应该是G极得电MOS导通。

网友:
线圈 上最好并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