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运算电路的一个笔试题

楼主(2013-09-09):
(无正文)

网友A:
差动放大啊,1.5V作为Vref即可。

网友B:
反相加法器,运放负电源产生—7.5V,和提供的信号相加,再衰减五分之一,输出端即为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动放大啊,1.5V作为Vref即可。

能提供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加法电路呢,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加法电路呢,汗

一般这种电路都是用的加法,减法,带进去就行了

网友D:
笔试的题目很基础

网友E:
用运放构成减法器,模电书上应该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试的题目很基础

但是好多都不会,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运放构成减法器,模电书上应该有吧。

现在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好多都不会,悲剧

看看模电数电书,习题做一遍。秒杀一切基础面试题。
模拟基础好的真心没几个。不是考高分就代表学得好,比如频率响应那章,很重要,想学好的话自控(或者信号与系统)的知识就要懂一点点。还要运放,书上讲得太简单了,需要课下再去看资料做实验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模电数电书,习题做一遍。秒杀一切基础面试题。
模拟基础好的真心没几个。不是考高分就代表学得好, ...

确实,  模电书至少要看个几遍才入门。

网友F:
模电光看是学不会的,得边实践边看 这样才能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