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型R-2R网络如何理解。有图!

楼主(2013-09-09):
电流型R-2R比较好理解,但是电压型的理解不了啊。
有什么好理解的方式没?

网友A:
叠加原理....

pjy
叠加定律特别有助于理解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叠加原理....

叠加法当然会用。
不知道你的方法是不是这样:
每个开挂切到VH时,计算一下该点的电压,然后叠加起来。

我是在寻求一种直观的解法。就是为什么这样连接就可以得到那种效果。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方法是不是这样:
每个开挂切到VH时,计算一下该点的电压,然后叠加起来。”

是的。

楼主:
各路大神,解释一下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路大神,解释一下撒。

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原理就是叠加。

再要说得细点,那就是电阻的串并联和戴维南等效。

一)电阻的串并联

注意,若开关都打到VL,电阻R(横放的那些)左端点向右看至VL的电阻值都是2R。

二)戴维南等效

先假设VL为0(接地),SW1打到VH,其他SWn都打到VL,显然运放输入端电压(等效电压)为(VH - VL)/2,内阻为R。然后是,SW2至VH,其他都至VL。接至VH那个2R电阻的上端向后看就是个电压为(VH - VL)/2,内阻为R的戴维南等效电源。容易看出,此时运放输入端看进去的戴维南等效为电压等于(VH - VL)/4,内阻为R。以此类推得,SWn接至VH,其他都接至VL,从运放输入端看的戴维南等效为电压等于(VH - VL)/2^n,内阻为R。

三)叠加原理

按线性叠加变得最终的DAC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原理就是叠加。

再要说得细点,那就是电阻的串并联和戴维南等效。

确实,应该从戴维南等效来看。
第二点让我直观的明白了。谢谢啊。:handshake

哎,基本功还不够扎实啊。: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许百度谷歌
这个电路换成电容分压,该如何设计?
同样,不许电容值趋于无限大。 ...

没思路...

网友B:
教科书上推导这么详细,你要是看不懂,还真是怪事了来。

楼主扯电压型R-2R网络,徐坤教授他就扯电流型R-2R网络,真乃太极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科书上推导这么详细,你要是看不懂,还真是怪事了来。

这种电流的比较好理解,因为要么是接地,要么是虚地。

楼主位的是电压模式的。

网友C(2013-11-07):
电流型很好理解,电压型需要戴维南等效,从低位到高位逐级等效。

网友D(2014-05-21):
pjy先生说得对,这类题 ,还得用叠加法。
只是楼主原图高低位颠倒了!
现在的教科书,就是这样那样的错误,把有的教授都整懵了,那些学生更是被害得苦逼的要了命

先算三位电压型DAC
高低位颠倒过来,n位改为3位,用叠加法分析计算如下:
b2=1b1=0b0=0
U+’=2R/(2R+2R)Uh=0.5Uh
b2=0b1=1b0=0
(2R//3R)=1.2R
两个R电阻之间的节点的电压
1.2R/(1.2R+2R)Uh=(1.2/3.2)Uh
U+”=2R/(2R+R) (1.2/3.2)Uh=24/96Uh=0.25Uh
b2=0b1=0b0=1
(2.2R//2R)=22/21R
右上节点的电压
22/21R/(22/21R+2R)Uh=22/64Uh
U+”’=[2R/(R+2R)][12R/(12R+R)] (22/64)Uh
=(2/3)(12/22)(22/64)Uh=0.125Uh
U+=U+’+U+”+U+”’
=b2x0.5Uh+b1x0.25Uh+b0x0.125Uh

元大教授不在长沙学院教书, 跑回老家了? 长沙学院开除你赔了多少银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jy先生说得对,这类题 ,还得用叠加法。只是楼主原图高低位颠倒了!
现在的教科书,就是这样那样的错误, ...

这里只是个编号,与“位数”无关~~~

网友D:
辟谣!有疑问请点击
http://www.ccsu.cn/structure/szdw/szjs.htm

好意思拿旧版本的名录来忽悠网友,看新版本http://dxx.ccsu.cn/structure/dxx/jsfc/jsml,元已被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