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谁能解释下这个被称为克普拉正弦波振荡电路的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9-09):
是克拉普,不是克普拉。
这是由三点电容式(Coplitts,考毕子)振荡电路变化出来的。L1C1C2等效于一个电感。
把下面的图先看懂,你的图就比较容易明白。

网友A:
如果还看不明白,请看谢嘉奎老师《电子线路·非线性部分 第四版》,第3章,第3节。最好是先看第3章第1、2两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