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 短信连续发送问题

楼主(2013-09-09):
我现在要一次发送一条短信到两个手机号码,如何连续发?现在的问题是 发送一条之后,要延时好久才能发第二条。找了网上说取消短信回执就可以了?知道的朋友,如何搞的?

网友A:
不就是第一条短信发完之后,等待GSM模块回发送成功的信息,然后发第二条么,有什么可说的,在没有收到GSM模块的回执之前就发下一条,绝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第一条短信发完之后,等待GSM模块回发送成功的信息,然后发第二条么,有什么可说的,在没有收到GSM模 ...

我需要很快的速度继续发下一条, 能做到吗?最快是多快,要如何设置,GSM有没有可以设置的指令

网友A:
发完一条后,收到GSM模块回+CMGS后发下一条。
没听说过其他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完一条后,收到GSM模块回+CMGS后发下一条。
没听说过其他的方式。

谢谢jlass  只能考虑保护数据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jlass  只能考虑保护数据了

jlass,如果把信息先存到存储器,可以连续不间隔的存储吗?之后再从存储器发送出去。

楼主:
有大侠用过simcom 吗   sim900a    有条指令AT+CMSS=?   无法用,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