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贴

楼主(2013-09-09):
结贴,已经自己搞定了

网友A:
要有模拟摘机和信号匹配电路,去参考一下电话机的设计,特别是那些老式的电子式电话机的电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模拟摘机和信号匹配电路,去参考一下电话机的设计,特别是那些老式的电子式电话机的电路设计。 ...

模拟摘机现在已经实现了,DTMF信号的波形也没问题,就差上送了。
您指的信号匹配是不是使用一个1:1的耦合变压器?
耦合变压器我从老的支持语音的猫上拆了一个下来,不过效果已然不是很好,交换机还是不能识别信号。
我看了一下9200A的数据手册,TONE脚输出信号电压可能有点低。怎么能提高输出DTMF信号的电压(响度)呢?

网友A:
楼上情况还是电路问题,如果需要提高DTMF信号的幅值,用一只晶体管做放大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情况还是电路问题,如果需要提高DTMF信号的幅值,用一只晶体管做放大足够了。 ...

昨晚又做了一下实验,发现用三极管进行单边(9200侧)放大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将三极管放在电话线侧,则无法实现放大。
因为BE需要接一个回路,一边高压,一边低压,即使是共地也会导致9200A工作异常。
找了一些电话的电路来看,发现基本都是属于同侧放大。
请问我这种情况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又做了一下实验,发现用三极管进行单边(9200侧)放大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将三极管放在电话线侧 ...

说明是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