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RM开发需要仿真器呢?

楼主(2013-09-10):
51开发学习版,直接烧进去就运行了,也没看到有仿真器啊?
如果在keil里调试的话,甚至不连接mcu都可以调试。

请问arm为什么需要仿真器啊?

是不是这样:keil只是软件仿真,而仿真器设备是硬件仿真。51学习版虽然直接烧进去了能运行,但arm的仿真器可以做到程序烧到arm芯片内,还能单步调试等。(51学习版那种就不行,就不能在真实芯片内单步)

是这样不??

网友A:
很多ARM芯片也可以用串口直接烧写

网友B:
很多51芯片也可以用仿真器调试。

网友C:
51单片机也可以仿真,ARM也可以在Keil里软仿真调试,也可以通过串口下进去调,也可以把仿真器当下载器用,只是现在ARM的开发工具做得不错,大家就没有再弄单独的下载器了,51仿真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那些仿真技术跟现在ARM的相比,已经很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