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一个DC-DC芯片上丝印是:ADJC,6pin的,这输入输出是多少?

楼主(2013-09-10):
貌似一个DC-DC芯片上丝印是:ADJC,6pin的,这输入输出电压是多少?求教

网友A:
你是用在什么上的? 如果是小尺寸液晶上面是3.3v

网友A:
信息不足

没法断定!

楼主:
是用在Wifi模块上的,我用直流源,给他加电压,从5V~12V逐步增加,发现9V的时候,已经可以了!

嘎嘎,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