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耳机的版本问题?

楼主(2013-09-10):
请教:如果蓝牙耳机采用蓝牙4.0版本,是否只能与4.0版本的手机配对?
谢谢!

网友A:
上对下兼容,但在低版本下,不能实现高版本的增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对下兼容,但在低版本下,不能实现高版本的增强功能。

谢谢chunyang老师的指点!chunyang老师,蓝牙协议的高手!

我做了如下的测试:
蓝牙耳机两个,分别为百唯斯的蓝牙V3.0耳机、沁音的蓝牙V4.0耳机;
手机两个:蓝牙V4.0手机、蓝牙V2.0手机。

用 蓝牙V4.0手机 和 百唯斯的蓝牙V3.0耳机 通过蓝牙连接成功,通话正常;
用 蓝牙V4.0手机 和 沁音的蓝牙V4.0耳机 通过蓝牙连接成功,通话正常;

用 蓝牙V2.0手机 和 百唯斯的蓝牙V3.0耳机 通过蓝牙连接成功,通话正常;
用 蓝牙V2.0手机 和 沁音的蓝牙V4.0耳机 通过蓝牙连接成功,通话正常。

通过上述的测试,和chunyang老师的观点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