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关于工控系统中的485通信的硬件地线连接疑问

楼主(2013-09-10):
如题,这是一个工控系统485通信结构图,主控系统中电源接口采用共模电感抑制共模信号,同时抑制电磁干扰在系统板到电源之间的传递。上下两个支路,分别代表主控系统通信电路、执行系统通信电路(由于存在电机器件驱动,功率比较大所以考虑电源另外接),主控与执行器之间的电缆连接线达到10~30m范围。
问题:由于共模电感的存在,主控系统中电源地和执行系统中的地并不在电源的同一接出点;
    请问:1.我这样设计电源接线会不会因为两个系统地线点位不同导致485通信不正常。
              2.像这个问题,我如何通过测试来获得一个答案
              3.有没有更好的解决“由于存在电机器件驱动,功率比较大所以考虑电源另外接”的方案。

        希望各位坛友多多交流,帮助小弟解决这个疑问,感激涕零!!

网友A:
两个系统地线电位不同导致485通信不正常。 其实这个问题蛮常见的. 如果楼主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连接地线也不能解决, 那就考虑隔离方案吧
象这个问题, 也许很难用简单的测试得一个结论, 因为你很难找到或模仿实际应用条件下的干扰状态. 当然可以参考一下干扰方面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系统地线电位不同导致485通信不正常。 其实这个问题蛮常见的. 如果楼主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连接地线也不 ...

隔离方案?

网友B:
这是光电隔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