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霍尔电流传感器测量电流有效值

楼主(2013-09-10):
测量的是2000A左右的交流电,我看手册上额定输出电压都是输出的4V,能不能是直接输出mA级别的电流,然后自己接采样电阻准换成小于200mV的电压值。有效值芯片采用AD736,AD736的输入要小于200mV另外那个测量电阻使怎么回事,是不是就是采样电阻,手册上给了一个范围,测量电阻大小的选择对输出有什么影响,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用两个电阻分压。

网友B(2014-02-28):
很多年前我本人就是做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2000A应该是容易测的;
1)需要一个铁环,这个铁环有要求的,需要做退磁处理。最好是纯铁(国内就缺这个);这个东西通常只有做传感器的厂家有。
2)铁环不是封闭的,要开一个口,霍尔传感器在夹在这个缺口内;
3)然后就是一个运放,把传感器的信号放大;调零也是在这里处理的;调零不容易,因为霍尔器件本身就不稳定。
4)这个信号送到AD,出来就是直流;
5)直流信号再用运放处理;变成ma输出;

网友C:
撒打算打算打算

网友D:
4V分压啊,还有一种霍尔传感器是输出电流的1:5000或者1:3000

网友E(2014-05-30):
换一个电流输出的霍尔就可以了

网友F:
2000A/5A 与 5A/10mA的两个电流互感器串接,不就变到10mA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