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又回来了?

楼主(2013-09-10):
这次准备待多久?不会像上一次那样,突然就不辞而别吧!

网友A:
飞思卡尔在21IC的前世今生的问题,我们就不探讨了。这次我们有一个小组会在后台支持21IC的这个论坛。大家的踊跃程度,才是我们不断的做下去的动力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在21IC的前世今生的问题,我们就不探讨了。这次我们有一个小组会在后台支持21IC的这个论坛。大家的 ...

希望多搞些对飞思卡尔控制器,使用常见总线控制外设等知识深入细致讲解的讲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在21IC的前世今生的问题,我们就不探讨了。这次我们有一个小组会在后台支持21IC的这个论坛。大家的 ...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飞思卡尔厂家生产大量的传感器orMCU,在出厂检测的时候是用什么检测的,是不是比较大的设备,如果我们在生产的时候想快速检测单片机或者传感器的参数是否正常,有没有那种简捷测试工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在21IC的前世今生的问题,我们就不探讨了。这次我们有一个小组会在后台支持21IC的这个论坛。大家的 ...

你是不是杨锐兄啊哈哈

网友A:
@dwanwan2008
不好意思,不是你期待的那一位。不论是谁,FSL中文论坛支持小组会代表FSL为大家维护好这样的一个平台。

网友E:
看起来这次飞思卡尔是真的要推广一下自己的芯片了。:victory:
上次一个客户要我的EP968支持飞思卡尔的Cortex kentis,弄到一半给别的项目挤后边去了。
看来要提高飞思卡尔芯片的优先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