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调试问题,大神请进

楼主(2013-09-10):
1.主机发送IN询问从机,从机在没有准备好数据的情况下,经常没有回复NAK
例如:从机没有准备数据正常情况下:
FS        743        00:12.622.732        428.70 us              [44 IN/NAK]
但有时候会出现
FS        760        00:12.628.511        2.12 us              [1 IN]
初步分析是,从机没有回复NAK,为什么没有回复,请各位大神指导下

2.根据USB2.0协议,在从机发送了数据且正常接收到主机发送回来的ACK,DATA0/1不是应该翻转吗?但是抓到的包中,DATA0/1没有翻转。下次发送数据的时候,由于从机发送的DATA0/1和主机的不同步,主机不回复ACK,但是从机没有继续重发。

这是什么原因,求指教!

网友A:
如果你是用ic本身的usb库的话,像D0/D1翻转这样的基本通信在库里都设置好了,更多的要检查usb应用部分的firmware;

网友B:
....协议层都是SIE硬件做完了的,这部分表示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协议层都是SIE硬件做完了的,这部分表示不熟悉

这部分应该也可以软件做的吧?假如是硬件的话,那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出错吧?

楼主:
假如是硬件出错,什么东西会影响到硬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