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电流互感器 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3-09-10):
这个用在50HZ脉冲检测上有无问题,还有我用GC7137AD读取的电压显示数值很不稳定 我是取 GC7137AD的 10位和100位值的。GC7137AD我用单电源供电 。

网友A(点评):
这是送出还是测知?次级应!!始终!!保持低阻通路

网友B:
就这样直接送AD了?要求不高时可经运放缓冲后送AD,要求较高时要使用运放搭成差分输入电路,否则整流二极管会带来电压死区。

网友C(点评):
电流互感器输出是电流源性质的,理论上串入二极管并不会带来“死区”,实际上影响也很小,只要等效负载阻抗不超过其规定值

网友C:
用半波整流当然波动会大些。还有滤波电容的选择也很重要。进行AD转换前总需要比较好的滤波吧,呵呵

网友D:
我们最近也有做这个,后级有运放再抬升2.5V后还是蛮稳定的。

网友E:
我是取 GC7137AD的 10位和100位值的

是十位和百位哦,吓了俺一跳,还以为遇上死马神兵利器呢,哈哈,晕

半波整流后本来就是一个个小馒头,滤波电容太大会影响实时响应速度,太小纹波太大.
改进方法,采用全波或桥式整流(使小馒头翻倍),适当加大电容,或采用π型(二级)滤波来改善.

楼主:
我改用桥式整流测试时数字变稳定了,但数字程一个峰形变化 ,中值时高 后值变低。我检测的电流只有半波。
我用这个试了下,感觉还可意。 0.1uF和10uF换转是否好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直接送AD了?要求不高时可经运放缓冲后送AD,要求较高时要使用运放搭成差分输入电路,否则整流二极管 ...

二极管影响不大,因为输出的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