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有哪位大神能帮我分析一下这运算放大器的工作过程

楼主(2013-09-10):
这是一个电源电流反馈的放大电路,有哪位大神能帮小弟分析一下吗?

网友A(点评):
电路似有误

网友B:
R18左端貌似不应该连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8左端貌似不应该连负反馈!

在放大器的正向输入端串入并联的电阻电容是为了加入正弦分量?

网友:
电路  有  问题   。

网友C:
这种电路仿真一下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D(2014-04-11):
低频的时候是个2倍的电压放大器,高频的时候是个电压跟随器,也就是根据频率的不同,放大倍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