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LM324单电源24V 供电,上电一会温度就在50度左右

楼主(2013-09-10):
是个PWM输出4~20mA恒流电路,这正常吗?

网友A:
50不高啊。你看一下会不会继续升

楼主:
不会升了,因为现在是裸露在空气中里的。实际环境是密封在不锈钢外壳里,室外安装。担心夏天暴晒后,温度超过70度。正在考虑用LM114。

网友B:
你算一下芯片上的功耗到底有多大,用热阻估算一下温升就知道是否正常了。单纯的50度不算高,但是要考虑环境温度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算一下芯片上的功耗到底有多大,用热阻估算一下温升就知道是否正常了。单纯的50度不算高,但是要考虑环境 ...

就是环境温度有可能要到50多度,这样运放不得80多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环境温度有可能要到50多度,这样运放不得80多度?

楼主:
看来只能用LM11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温升属于正常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么高温升属于正常吗?

版主,我把图传上来,您看看?

楼主:
上图

电路设计不合理,负载开路时功耗太大。

网友C:
LM324最大3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24最大32V

知道

网友D:
换一个运放难道温度就低了吗?
分析计算过是哪个器件发热吗?

网友E:
看你设计的电路,R474,R53,到底哪个代表电阻值,哪个代表元件代号????
仔细看,你在看R39,哪个是阻值的话,那就有问题了,5/39,早超过运放输出电流的能力。

楼主:
R29是1K,5/39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设计的电路,R474,R53,到底哪个代表电阻值,哪个代表元件代号????
仔细看,你在看R39,哪个是阻 ...

R53是标号,470K是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运放难道温度就低了吗?
分析计算过是哪个器件发热吗?

就是运放发热

网友F:
R39阻值1k是一个大电流负载点

网友G:
换运放发热时一样的。

网友H:
最后哪个PNP是不是一直导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图

开路时功耗大?

楼主:
有一个老实说开路时功耗大?正常工作时BS到地是有负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