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什么是PTC(自恢复保险丝)?

楼主(2013-09-10):
PTC目前已经广泛的被应用在电子行业的各个领域,那什么是PTC呢?它是怎样工作的呢?

  PTC是一种半导体发热陶瓷,当外界温度降低,PTC的电阻值随之减小,发热量反而会相应增加。

  PTC的工作原理

  PTC热敏电阻(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即自恢复保险丝)是一种具温度敏感性的半导体电阻,一旦超过一定的温度(居里温度)时,它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升高几乎是呈阶跃式的增高.PTC热敏电阻本体温度的变化可以由流过PTC热敏电阻的电流来获得,也可以由外界输入热量或者这二者的叠加来获得.陶瓷材料通常用作高电阻的优良绝缘体,而陶瓷PTC热敏电阻是以钛酸钡为基,掺杂其它的多晶陶瓷材料制造的,具有较低的电阻及半导特性.通过有目的的掺杂一种化学价较高的材料作为晶体的点阵元来达到的:在晶格中钡离子或钛酸盐离子的一部分被较高价的离子所替代,因而得到了一定数量产生导电性的自由电子.

  对于PTC热敏电阻效应,也就是电阻值阶跃增高的原因,在于材料组织是由许多小的微晶构成的,在晶粒的界面上,即所谓的晶粒边界(晶界)上形成势垒,阻碍电子越界进入到相邻区域中去,因此而产生高的电阻.这种效应在温度低时被抵消:在晶界上高的介电常数和自发的极化强度在低温时阻碍了势垒的形成并使电子可以自由地流动.而这种效应在高温时,介电常数和极化强度大幅度地降低,导致势垒及电阻大幅度地增高,呈现出强烈的PTC效应.

  PTC热敏电阻是开发早、种类多、发展较成熟的敏感元器件.PTC热敏电阻由半导体陶瓷材料组成,利用的原理是温度引起电阻变化.若电子和空穴的浓度分别为n、p,迁移率分别为μn、μp,则半导体的电导为:

  σ=q(nμn+pμp)

  因为n、p、μn、μp都是依赖温度T的函数,所以电导是温度的函数,因此可由测量电导而推算出温度的高低,并能做出电阻-温度特性曲线.这就是半导体热敏电阻的工作原理.

  热敏电阻包括正温度系数(PTC)和负温度系数(NTC)热敏电阻,以及临界温度热敏电阻(CTR).它们的电阻-温度特性如图1所示.PTC热敏电阻的主要特点是:①灵敏度较高,其电阻温度系数要比金属大10~100倍以上,能检测出10-6℃的温度变化;②工作温度范围宽,常温器件适用于-55℃~315℃,高温器件适用温度高于315℃(目前最高可达到2000℃),低温器件适用于-273℃~55℃;③体积小,能够测量其他温度计无法测量的空隙、腔体及生物体内血管的温度;④使用方便,电阻值可在0.1~100kΩ间任意选择;⑤易加工成复杂的形状,可大批量生产;⑥稳定性好、过载能力强.

  PTC热敏电阻

  PTC(PositiveTemperatureCoeff1Cient)是指在某一温度下电阻急剧增加、具有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现象或材料,可专门用作恒定温度传感器.该材料是以BaTiO3或SrTiO3或PbTiO3为主要成分的烧结体,其中掺入微量的Nb、Ta、Bi、Sb、Y、La等氧化物进行原子价控制而使之半导化,常将这种半导体化的BaTiO3等材料简称为半导(体)瓷;同时还添加增大其正电阻温度系数的Mn、Fe、Cu、Cr的氧化物和起其他作用的添加物,采用一般陶瓷工艺成形、高温烧结而使钛酸铂等及其固溶体半导化,从而得到正特性的PTC热敏电阻材料.其温度系数及居里点温度随组分及烧结条件(尤其是冷却温度)不同而变化.

  PTC热敏电阻于1950年出现,随后1954年出现了以钛酸钡为主要材料的PTC热敏电阻.PTC热敏电阻在工业上可用作温度的测量与控制,也用于汽车某部位的温度检测与调节,还大量用于民用设备,如控制瞬间开水器的水温、空调器与冷库的温度,利用本身加热作气体分析和风速机等方面.下面简介一例对加热器、马达、变压器、大功率晶体管等电器的加热和过热保护方面的应用。

  PTC热敏电阻除用作加热元件外,同时还能起到“开关”的作用,兼有敏感元件、加热器和开关三种功能,称之为“热敏开关”,如图2和3所示.电流通过元件后引起温度升高,即发热体的温度上升,当超过居里点温度后,电阻增加,从而限制电流增加,于是电流的下降导致元件温度降低,电阻值的减小又使电路电流增加,元件温度升高,周而复始,因此具有使温度保持在特定范围的功能,又起到开关作用.利用这种阻温特性做成加热源,作为加热元件应用的有暖风器、电烙铁、烘衣柜、空调等,还可对电器起到过热保护作用.

本文由深圳市万瑞和电子有限公司原创,转载请注明原文地址

网友A(2014-05-12):
尊敬的客户,您好,顺易捷pcb打样48元起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ERP系统报价和下单,生产进度查询等多种功能,尽在自己掌控之中,方便快捷5分钟完成下单操作,可选板材(FR-4  纸板94V0 半玻纤CME-1  铝基板),服务上万家客户,每天下单超过1000余款pcb样板!交期品质两不误!改变繁琐的通过 邮件 QQ  电话等传统下单模式,支持货到付款或在线支付货款!(注册编号ID—登陆系统—在线下单—等待审核—确认下单—下单完成)(单双面PCB板12小时,双面板24小时,多层板72小时加急PCB打样)
1. 单双面板 5*5CM以内的,pcb打样50元/款,在线支付48元/款
2.  单双面板10*10CM以内的,pcb打样100元/款,在线支付95元/款
3.  多层板 10*10CM以内的,pcb打样400元/款,在线支付380元/款
以上报价要求工艺为:FR-4,板厚0.6-1.6mm,绿油白字,有铅喷锡工艺,数量为10片内,材料均采用建滔KB顶级板材,样板免费全测!免颜色费!网银和支付宝在线支付享受9.5折扣
板材多样化:单面纸板(94V0)样板,半玻纤cem-1,铝基板等 小批量快速生产品质保证
PCB小批量快速生产在线支付享受9折扣优惠
韩先生-服务热线: 13480101190 /13510965133  QQ800055586

E-mail :syjpcb@163.com

   顺易捷支持全国发货,闪速发货,选择顺易捷,是你最好的选择

网友B:
这东西比较好用哦,可以试一下

网友C(2014-08-17):
PPTC  又叫  正温度系数高分子自恢复保险丝   由高分子材料 和 金属壳里 组成   电流 达到一定程度  呈高阻状态  故障接触后 又恢复低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