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波形问题。

楼主(2013-09-10):
请教:我通过一个485的hub的一个口,接了5个设备。这是总线上的波形。感觉很有问题,怎么解决?

485波形1

485波形1

485波形2

485波形2

485波形3

485波形3

网友A:
线路上感性分布参数导致的,如果不影响通讯可以不理睬,如果影响通讯,需要先给出具体电路。

网友B:
485 电源没用隔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