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鉴定此芯片型号

楼主(2013-09-10):
学习电路中,如图,上标:第一行:M19AB,第二行:S500B。左边的小电容为0603封装,方便参照尺寸

网友A:
这是什么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电路板?

手持设备浊度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SET!

有具体的型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qooic.com/detail-M19AB.html

多谢,只是没有PDF。继续查找。。。

网友D:
更正

该芯片为LM2750;

GOOGLE搜索4次
1 :  marking  5005B
2 :  marking  500SB
3 :  marking  S005B
4 :  marking  S00SB

在搜索  marking  S005B时找到lm2750,
【1】其封装为WSON10,跟楼主图片一致,
【2】其PIN1,2连接到一起,跟楼主图片一致
【3】其PIN8,9连接到一起,跟楼主图片一致
【4】其PIN7,10脚之间有电容,跟楼主图片一致
【5】。。。。。

网友E:
太夸张了,现在抄板都到这种程度。
中国电子行业估计就被这样给毁了。

网友F:
http://chip.tomsk.ru/chip/chipdoc.nsf/vc1?readform&start=1&view=smd&cat=S&count=5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芯片为LM2750;

GOOGLE搜索4次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chip.tomsk.ru/chip/chipdoc.nsf/vc1?readform&start=1&view=smd&cat=S&count=500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