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帖】无线传输,无论何种解决方案,实现以下功能。

楼主(2013-09-10):
1,频率在1GHz以下,而且不会被国安局查水表。
2,有效速率在32Kb/s
3,能够传.wav,.txt文件,能够传数据库
4,空间内容纳多个设备存在,并且支持任意两个终端实现点对点。每一个终端必须能够“多线程”,就是能够同时与两个以上的设备实现双工通讯。
5,数据能够加密。
6,一个空间内,允许存在多个网关,不同的终端在不同的网关下互不干扰。
7,成本要低,量产后小于RMB20

网友A:
1,问题不大,
2,问题也不大,
3,同样没嘛问题。
4,估计2.4G的系统除了wifi其它的都不行。再就是,双工要求什么程度的双工?有钱的话,用现成的GPRS或是CDMA通信得了。但也不是实时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问题不大,
2,问题也不大,
3,同样没嘛问题。

分时双工

网友B:
光频段就不现实嘛,另外应用对场景有要求吗?频率低的穿透性就不好

网友C:
      你这是承包美军的智能无线传感器项目吧——smart dust

网友D:
可以说楼主的要求完全是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