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2V电池充电方案

楼主(2013-09-10):
     请大家推荐一个7.2V电池的充电方案,充电电流没限制。最好是外置器件少一点的,因为位置不大。
还有问一下我看到以前的方案是直接12V进来串一个82R的电阻直接充电的,这里的危害大吗?会造成什么后果。电池是6节1.2v电池直接串起来的,没有任何保护。
   谢谢

网友A:
直接12V进来串一个82R的电阻直接充电, 是可以的. 用户控制充电时间, 防止过冲.
如果想充电器具有防止过冲功能, 那就加电压检测和充电开关.
如果要快的充电方式,  那就加脉冲快速充电控制电路
如果要关注电池寿命, 那就加多段充电控制...

高性能的充电器就这样慢慢诞生了

网友B:
这种7.2V的镍氢或镍镉的电池还没淘汰么~~~

网友C: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