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quartus II这些变量被编译器当作clk怎么解除??

楼主(2013-09-10):
这些 lwr_n 、rst_n怎么会被当成时钟脚了,整个工程编译下来,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请教坛子里面的大神,怎么样排除掉这些警告,同时我的输入sys_clk由外部晶振输入,没有做过时钟约束,也不清楚怎么在quartus II里面对sys_clk作约束?

网友A:
在assign里面没办法约束么

网友B:
我碰到这种情况警告是因为我把他们写在always条件里了,always(posedge rest),如果没写错的话应该不用管,sysclk是直接引入的,为什么要约束它啊,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ssign里面没办法约束么

不太清楚怎么在assign里面约束,请教一下哪这些不是clk也被认为是clk的脚该怎么消除这些警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这种情况警告是因为我把他们写在always条件里了,always(posedge rest),如果没写错的话应该不用管,sy ...

请教一下哪这些不是clk也被认为是clk的脚该怎么消除这些警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哪这些不是clk也被认为是clk的脚该怎么消除这些警告了!

我当时没管它,因为警告并不代表设计一定会失败
你的这些脚用在什么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