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有频闪怎么回事?

楼主(2013-09-10):
用数码相机观看LED灯管,有频闪?这个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A:
单级PFC做的会有
工频100HZ的闪烁,和日光灯闪一样,用手机一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级PFC做的会有
工频100HZ的闪烁,和日光灯闪一样,用手机一看就知道了

与输出电流输出电压纹波有没有关系?

网友B:
高PFC都可能会有的

网友C:
解决不了吗?

网友D:
单级PFC解决不了,别的方案可以解决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方案

单级PFC后加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