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做的USB鼠标键盘复合设备

楼主(2013-09-10):
是使用两个接口的方法
但是电脑识别不了

以下是抓取到的数据
请问是那里出了问题  谢谢!!!!!

Bus Hound 5.00 capture. Complements of www.perisoft.net
自己做的键盘鼠标复合设备(使用两个接口的方法)
  Device - Device ID (followed by the endpoint for USB devices)
            (4) Intel(R) 82801G (ICH7 Family) USB Universal Host Controller - 27C8
            (5) USB Root Hub
            (6) Intel(R) 82801G (ICH7 Family) USB Universal Host Controller - 27C9
            (7) USB Root Hub
            (9) Intel(R) 82801G (ICH7 Family) USB Universal Host Controller - 27CA
            (10) USB Root Hub
            (11) Intel(R) 82801G (ICH7 Family) USB Universal Host Controller - 27CB
            (12) USB Root Hub
            (13) Intel(R) 82801G (ICH7 Family) USB2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 27CC
            (14) USB Root Hub
            (19) USB 人体学输入设备
            (20) HID Keyboard Device
  Phase  - Phase Type
            CTL   USB control transfer
            DI    Data in
            USTS  USB status
  Data   - Hex dump of the data transferred
  Descr  - Description of the phase
  Cmd... - Position in the captured data

Device  Phase  Data                                                Description       Cmd.Phase.Ofs(rep)
------  -----  --------------------------------------------------  ----------------  ------------------
  14.0  CTL    a3 00 00 00  04 00 04 00                            GET STATUS               1.1.0
  14.0  DI     01 05 01 00                                         ....                     1.2.0
  14.0  CTL    a3 00 00 00  04 00 04 00                            GET STATUS               2.1.0
  14.0  DI     01 05 01 00                                         ....                     2.2.0
  14.0  CTL    23 01 10 00  04 00 00 00                            CLEAR FEATURE            3.1.0
  14.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4.1.0
  14.0  DI     00 05 00 00                                         ....                     4.2.0
  14.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5.1.0
  14.0  DI     00 05 00 00                                         ....                     5.2.0
  14.0  CTL    a3 00 00 00  03 00 04 00                            GET STATUS               6.1.0
  14.0  DI     00 05 00 00                                         ....                     6.2.0
  14.0  CTL    a3 00 00 00  04 00 04 00                            GET STATUS               7.1.0
  14.0  DI     01 05 00 00                                         ....                     7.2.0
  14.0  CTL    a3 00 00 00  04 00 04 00                            GET STATUS               8.1.0
  14.0  DI     01 05 00 00                                         ....                     8.2.0
  14.0  CTL    23 03 04 00  04 00 00 00                            SET FEATURE              9.1.0
  14.0  CTL    a3 00 00 00  04 00 04 00                            GET STATUS              10.1.0
  14.0  DI     00 85 11 00                                         ....                    10.2.0
  14.0  CTL    23 01 14 00  04 00 00 00                            CLEAR FEATURE           11.1.0
  14.0  CTL    a3 00 00 00  04 00 04 00                            GET STATUS              12.1.0
  14.0  CTL    a3 00 00 00  04 00 04 00                            GET STATUS              13.1.0
  14.0  DI     00 85 01 00                                         ....                    12.2.0
  14.0  DI     00 85 01 00                                         ....                    13.2.0
  14.0  CTL    a3 00 00 00  04 00 04 00                            GET STATUS              14.1.0
  14.0  DI     00 85 01 00                                         ....                    14.2.0
  14.0  CTL    23 01 10 00  04 00 00 00                            CLEAR FEATURE           15.1.0
  14.0  CTL    a3 00 00 00  05 00 04 00                            GET STATUS              16.1.0
  14.0  DI     00 05 00 00                                         ....                    16.2.0
  14.0  CTL    a3 00 00 00  06 00 04 00                            GET STATUS              17.1.0
  14.0  DI     00 05 00 00                                         ....                    17.2.0
  14.0  CTL    a3 00 00 00  07 00 04 00                            GET STATUS              18.1.0
  14.0  DI     00 05 00 00                                         ....                    18.2.0
  14.0  CTL    a3 00 00 00  08 00 04 00                            GET STATUS              19.1.0
  14.0  DI     00 05 00 00                                         ....                    19.2.0
  14.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20.1.0
  14.0  DI     00 05 00 00                                         ....                    20.2.0
  14.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21.1.0
  14.0  DI     00 05 00 00                                         ....                    21.2.0
  14.0  CTL    a3 00 00 00  03 00 04 00                            GET STATUS              22.1.0
  14.0  DI     00 05 00 00                                         ....                    22.2.0
  14.0  CTL    a3 00 00 00  04 00 04 00                            GET STATUS              23.1.0
  14.0  DI     00 85 00 00                                         ....                    23.2.0
  14.0  CTL    a3 00 00 00  05 00 04 00                            GET STATUS              24.1.0
  14.0  DI     00 05 00 00                                         ....                    24.2.0
  14.0  CTL    a3 00 00 00  06 00 04 00                            GET STATUS              25.1.0
  14.0  DI     00 05 00 00                                         ....                    25.2.0
  14.0  CTL    a3 00 00 00  07 00 04 00                            GET STATUS              26.1.0
  14.0  DI     00 05 00 00                                         ....                    26.2.0
  14.0  CTL    a3 00 00 00  08 00 04 00                            GET STATUS              27.1.0
  14.0  DI     00 05 00 00                                         ....                    27.2.0
   7.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28.1.0
   7.0  DI     01 01 01 00                                         ....                    28.2.0
   7.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29.1.0
   7.0  DI     01 01 01 00                                         ....                    29.2.0
   7.0  CTL    23 01 10 00  02 00 00 00                            CLEAR FEATURE           30.1.0
   7.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31.1.0
   7.0  DI     00 01 00 00                                         ....                    31.2.0
   7.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32.1.0
   7.0  DI     01 01 00 00                                         ....                    32.2.0
   7.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33.1.0
   7.0  DI     01 01 00 00                                         ....                    33.2.0
   7.0  CTL    23 03 04 00  02 00 00 00                            SET FEATURE             34.1.0
   7.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35.1.0
   7.0  DI     03 01 10 00                                         ....                    35.2.0
   7.0  CTL    23 01 14 00  02 00 00 00                            CLEAR FEATURE           36.1.0
   7.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37.1.0
   7.0  DI     03 01 00 00                                         ....                    37.2.0
   7.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38.1.0
   7.0  DI     03 01 00 00                                         ....                    38.2.0
   7.0  CTL    23 03 04 00  02 00 00 00                            SET FEATURE             39.1.0
   7.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40.1.0
   7.0  DI     03 01 10 00                                         ....                    40.2.0
   7.0  CTL    23 01 14 00  02 00 00 00                            CLEAR FEATURE           41.1.0

   7.0  CTL    80 06 00 03  00 00 ff 00                            GET DESCRIPTOR          42.1.0
               //请求字符串描述符

   7.0  DI     04 03 09 04                                         ....                    42.2.0
               //返回字符串描述符

   7.0  CTL    80 06 03 03  09 04 ff 00                            GET DESCRIPTOR          43.1.0

   7.0  DI     1a 03 46 00  46 00 46 00  46 00 46 00  46 00 46 00  ..F.F.F.F.F.F.F.        43.2.0
               45 00 46 00  46 00 46 00  46 00                     E.F.F.F.F.              43.2.16

   7.0  CTL    80 06 00 02  00 00 ff 00                            GET DESCRIPTOR          44.1.0
               //请求配置描述符

   7.0  DI     09 02 c3 00  04 01 00 80  fa 08 0b 00  02 0e 03 00  ................        44.2.0
               02 09 04 00  00 00 0e 01  00 02 0d 24  01 00 01 1e  ...........$....        44.2.16
               00 80 8d 5b  00 01 01 08  24 02 02 01  04 00 00 09  ...[....$.......        44.2.32
               24 03 03 01  01 00 02 00  09 04 01 00  00 0e 02 00  $...............        44.2.48
               00 0e 24 01  01 3f 00 81  00 03 00 00  00 01 00 0b  ..$..?..........        44.2.64
               24 06 01 01  01 01 00 00  00 00 26 24  07 01 02 30  $.........&$...0        44.2.80
               01 70 01 00  20 03 00 00  40 06 00 00  40 01 00 40  .p.. ...@...@..@        44.2.96
               42 0f 00 00  40 42 0f 00  40 42 0f 00  00 00 00 00  B...@B..@B......        44.2.112
               09 04 01 01  01 0e 02 00  00 07 05 81  05 02 01 01  ................        44.2.128
               09 04 02 00  01 03 01 02  00 09 21 00  01 00 01 22  ..........!...."        44.2.144
               4a 00 07 05  82 03 40 00  08 09 04 03  00 01 03 01  J.....@.........        44.2.160
               01 00 09 21  00 01 00 01  22 41 00 07  05 83 03 40  ...!...."A.....@        44.2.176
               00 08 00                                            ...                     44.2.192
               //返回配置描述符

   7.0  CTL    80 06 00 06  00 00 0a 00                            GET DESCRIPTOR          45.1.0

   7.0  USTS   04 00 00 c0                                         stall pid               45.2.0

  19.0  CTL    80 06 00 01  00 00 12 00                            GET DESCRIPTOR          46.1.0
               //请求设备描述符

  19.0  DI     12 01 00 02  00 00 00 40  83 04 10 57  00 02 01 02  .......@...W....        46.2.0
               03 01
                                                                   ..                      46.2.16
              //返回设备描述符

  19.0  CTL    80 06 00 02  00 00 09 00                            GET DESCRIPTOR          47.1.0
               //请求配置描述符

  19.0  DI     09 02 c3 00  04 01 00 80  fa                        .........               47.2.0

  19.0  CTL    80 06 00 02  00 00 c3 00                            GET DESCRIPTOR          48.1.0
               //请求配置描述符

  19.0  DI     09 02 c3 00  04 01 00 80  fa 08 0b 00  02 0e 03 00  ................        48.2.0
               02 09 04 00  00 00 0e 01  00 02 0d 24  01 00 01 1e  ...........$....        48.2.16
               00 80 8d 5b  00 01 01 08  24 02 02 01  04 00 00 09  ...[....$.......        48.2.32
               24 03 03 01  01 00 02 00  09 04 01 00  00 0e 02 00  $...............        48.2.48
               00 0e 24 01  01 3f 00 81  00 03 00 00  00 01 00 0b  ..$..?..........        48.2.64
               24 06 01 01  01 01 00 00  00 00 26 24  07 01 02 30  $.........&$...0        48.2.80
               01 70 01 00  20 03 00 00  40 06 00 00  40 01 00 40  .p.. ...@...@..@        48.2.96
               42 0f 00 00  40 42 0f 00  40 42 0f 00  00 00 00 00  B...@B..@B......        48.2.112
               09 04 01 01  01 0e 02 00  00 07 05 81  05 02 01 01  ................        48.2.128
               09 04 02 00  01 03 01 02  00 09 21 00  01 00 01 22  ..........!...."        48.2.144
               4a 00 07 05  82 03 40 00  08 09 04 03  00 01 03 01  J.....@.........        48.2.160
               01 00 09 21  00 01 00 01  22 41 00 07  05 83 03 40  ...!...."A.....@        48.2.176
               00 08 00                                            ...                     48.2.192
               //返回配置描述符

  19.0  CTL    00 09 01 00  00 00 00 00                            SET CONFIG              49.1.0

  19.0  USTS   00 0f 00 c0                                         bad config desc         49.2.0

   7.0  CTL    23 01 01 00  02 00 00 00                            CLEAR FEATURE           50.1.0

楼主:
按照最后返回的信息   bad config desc         49.2

错误配置描述符.

在这里,小弟恳求一个USB鼠标键盘复合设备的配置描述符

谢谢!!!!!!!!!!!!!!!!!!1

楼主:
是用两个接口的那种配置描述符!!!!!!!!!!!!1

网友A:
偶也刚做了一个复合设备,是HID键盘和另一个,应该叫控制设备吧
你应该贴你的枚举部分,而不是抓到的数据

网友B:
应该运行的比较正常吧  楼主  帮你顶一个了  谢谢你的共享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