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整流

楼主(2013-09-10):
IN5819做桥式整流,怎么变成了半波啊,,怎么都弄不成全波,输入的时候我是一段接地的,还有一端我接的正弦波

网友A:
贴出你的电路。

楼主:
file:///D:/下载我的信号从A输入B接地,然后用示波器在"+"处测的时候是去掉下半部分的半波整流,在“-”处测的时候则是去掉上半部分的半波整流,不是说桥式整流的是全波的?难道是我的B点不应该接地?

网友A:
B点当然不能接地,你自己分析一下接地后的实际电路。

楼主:
那不接地的话怎么办?关键是我只有一个输入啊?

网友B:
理论上应该可以输出全波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不接地的话怎么办?关键是我只有一个输入啊?

“那不接地的话怎么办?”
B端不能接地,若B端接地的话RL两端都是“悬浮”的。
应该令变压器次级绕组“悬浮”。

网友C:
由楼主观察到的现像有几个很有趣的推论:
1、如果变压器次级B端接地,负载RL两端对地反相。
2、如果变压器增加一个与原来绕组完全相同的绕组,但新绕组A端接地,那么RL中点是地电位。

网友D:
发大水,放弃你的示波器,先从“用万用表测电压”开始吧!

楼主:
关键是我没有用变压器啊,我用的是信号发生器额,而且放弃示波器,用万用表怎么搞?我要看波形额

你连电压都不会测,着急看什么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不接地的话怎么办?关键是我只有一个输入啊?

3楼图中,RL的负端接系统地。

网友E:
既然B端接地!A端接输入!应该不是交流输入的吧。

网友F:
不是交流输入怎么全波整流?

楼主:
那我应该这么输入交流呢

网友F:
A串个电容。

网友G:
应该要好好分析的。
B端接地后具体电路的通路分析下:
在+极测量,实际是测量该点和GND的电压波形。
1.正半轴时,电压波形等于Vi-VD,是正弦波;
2.负半轴时,电压波形等于GND-VD,这是一个小负电压。
如此只能有正半轴的波形,负半轴被钳位。
在-极同样。
一般是A/B接到二次绕组的两个引线,而桥后面的-极接到GND,测量的才是RL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