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压控振荡电路 VCO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9-10):
100倍变化,硬件电路的话,范围太大了

网友B:
单个模拟VCO电路基本上无法达到要求。
一般要多个VCO,分档位。
以前的模拟信号源仪表,也是分档的。

网友C:
做个100-200M左右的vco,然后和100M混频

网友B:
LS是一个方法。
但是最好1000-1100M和1000M混频,这样好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