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学》晶体管电流源部分

楼主(2013-09-10):
感觉应该是“只要晶体管没有处于饱和状态(Vc >Ve + 0.2V),Ic就与负载大小无关
因为下面三个电路,Vc一变,Vb就变,Vb一变,根据等式,Ic就变

楼主:
难道下面三个电路中,晶体管左边的分压电路确保了基极电压Vb变化很小

网友A:
拿“模型”说话!否则,毫无意义。

网友B:
1. “感觉------”,楼主与书都不错,前者直白,后者更深入
2. “难道------”,不错,正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模型”说话!否则,毫无意义。

您说的模型是不是这种:晶体管左边的分压电路确保了基极电压Vb变化很小

你将进入佛门圣地O(∩_∩)O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模型是不是这种:晶体管左边的分压电路确保了基极电压Vb变化很小

https://bbs.21ic.com/icview-56288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562887-1-1.html

您的**很先进,从整体上理解电子学,正是我需要的,但目前理解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很先进,从整体上理解电子学,正是我需要的,但目前理解不了

《电路原理》学过吗?若学过,应该理解其中的“电流源”。

BJT模型是在一定精度内反映BJT实体的逻辑模型。任何分析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模型基础之上,否则,分析无从谈起。

BJT模型有多种,从简单到复杂,从一般的到侧重于某个特性的,这需要根据具体要求选择使用。如书中所用模型,就是我给出的那个“引文”中所说的模型,其BJT输出在放大区内(非饱和)就是个理想电流源,所以有“Ic就与负载大小无关”。但若考虑BJT的调制效应(即模型内的理想电流源并入输出阻抗ro),则此话就不再成立。

网友C:
“IC与VC无关”只是说上面图2.21电流源的原理,上图中的VB与VCC没联系,他并没指下面的三个图也是与VCC无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