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出现花屏现象

楼主(2013-09-10):
MCU控制板和液晶屏通过一个40pin的IDE电脑硬盘线连接,MCU控制板对应信号输出端口处没有加滤波措施,液晶屏这边进线处也没有加滤波措施,当两者连接起来后,处于“干净”的环境下调试液晶屏显示很正常无花屏现象,但是当将MCU控制板和液晶屏放置到实际应用场合的时候(一个5KW大功率电源机箱里面),估计由于电磁干扰导致了液晶屏出现花屏现象,主要表现为:正常的时候电压显示值为60.00V,但是现在显示60.--V,
电流值一样如此。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在MCU输出端口处和液晶屏进线处加相应的C滤波进线处理?还有那些更好的方法,请指教!

网友A:
可以在连接液晶线哪里加一个磁环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B(2014-03-12):
显然要隔离,屏蔽,再加一些滤波磁珠。
最好用低速传,比如I2C,UART,这些有数字滤波的。
还有数字系统的电源要有隔离。不能和功率电源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