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边整流方式的选择

楼主(2013-09-10):
对于全桥拓扑结构的副边输出整流方式,有全波、倍流、桥式整流,按照相关资料介绍,对于低压大电流的用全波,或者倍流合适一些; 对于高压小电流的,用桥式整流,但是如何界定这个低压和高压呢?输出电压和电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对应取全波或者桥式会更加合适?请有经验的朋友指教!

网友A:
木有经验。
不过这种问题一般很难有明确的定论和分界线吧。
这个设计能接受能满足要求就行呗。
低压大电流,用全波整流,减少整流管损耗,于效率有利呗。高压小电流对整流管损耗不是那么敏感,对耐压比较敏感,桥式整流整流管电压应力较全波的小,从这点上也有助于提高效率,另外次级匝数较多,用桥式整流变压器好处理。
个人以为,错误之处,请指教

网友B:
全波不就是桥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全波不就是桥式吗?

谷哥度娘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谷哥度娘之。。。

我原来的教材中桥式和全波是一个意思。刚才度了一下,看到这个电路,估计是你说的全波整流电路。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经验。
不过这种问题一般很难有明确的定论和分界线吧。
这个设计能接受能满足要求就行呗。

感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