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求助,

楼主(2013-09-10):
有一产品, 采用主板 加液晶片电路板,两层结构,液晶屏为段显,IIC操作,, 测液晶屏正常工作时3.3V工作电压上电流为54uA  ,  产品带通信功能,发现拔掉液晶屏时通信正常,当插上液晶屏时,通信经常中断,,中断的时间间隔和往液晶屏写数据的时间一致,,,在液晶屏的3.3V线上串200欧姆电阻,,用示波器测电阻两端电压,发现3.3V上纹波很大,,尖峰出显时间和往屏里写数据时间一致,现在的解决办法,,在液晶屏的3.3V和地之间并接了一个100UF的钽电容,,并在 液晶屏的GND线上串接了100欧姆电阻,,这样通信才不会中断,,在地线上串接100欧姆电阻,,不理解,,,往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你想问的是什么

网友B:
电源去耦或PCB设计的问题,这些都属于EMC设计范畴。在地线上串电阻,会抑制纹波峰值,所以干扰下降,但此法属于治标不治本。

楼主:
液晶屏 是自己在别家公司开模做的,电路板都是他们公司做的,,我看了他们那个液晶下面的PCB 画的不咋样,,我是不是要求他们把这个问题解决,,合格了我才用,,?

网友B:
先确认你自己的电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