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电力载波电路,求解析

楼主(2013-09-10):
如题,整个外接电流电路都不是很明白,画圈圈的这个元件是什么东东?有什么作用的?上接的电压应该是多少伏?

这个47uf的电容是不是电解电容? T那个是变压器还是电感器?中间的那个电容接多少uf的?跪求大神解答~!~!

网友A:
1.画圈圈的这个元件是什么东东?
   是一只40V的稳压管 或者双向TVS管(推荐)
2.有什么作用的?
   作用就是防止载波线路耦合进来的电压过高烧毁内部电路
3.上接的电压应该是多少伏?
   载波模块接入电网后,上面的电压是一个不停变压的值,10V,20V甚至上百V都有可能,所以才要加这个保护管
4.这个47uf的电容是不是电解电容?
   是发送信号的储能电容  是电解电容
5.T那个是变压器还是电感器?
   是高频耦合变压器(传输变压器)
6.中间的那个电容接多少uf的?
  这个电容要更具模块的参数来觉得的,没有参数没法确定(载波的中心频率、耦合变压器参数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画圈圈的这个元件是什么东东?
   是一只40V的稳压管 或者双向TVS管(推荐)
2.有什么作用的?

感谢感谢~!~!基本懂了~!等了这么多天·!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基本懂了~!等了这么多天·!谢谢谢谢~!

我想追问您一个问题:如果我只有单片机芯片,一个匹配的程序烧写器,那我还需要购买什么外设电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画圈圈的这个元件是什么东东?
   是一只40V的稳压管 或者双向TVS管(推荐)
2.有什么作用的?

我想追问您一个问题:如果我只有单片机芯片,一个匹配的程序烧写器,那我还需要购买什么外设电路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追问您一个问题:如果我只有单片机芯片,一个匹配的程序烧写器,那我还需要购买什么外设电路么? ...

所有的芯片外围元件都要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