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关于ATmega128 外部中断

楼主(2013-09-10):
用 AVR Studio 6 环境编译一个外部中断小程序,完全按照书上程序输入的,可编译不通过,提示:
Warning:'SIG_INTERRUPT0'appears to be a misspelled signal handler[enabled by default]
Error:attempt to use poisoned "SIG_INTERRUPT0"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使用中断必须添加
#include <util/delay.h>                                //使用延时必须添加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IGNAL(SIG_INTERRUPT0)                                //外部中断0的中断处理
{
        _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IND & _BV(PD0)) == 0)

        PORTC |= (1<<PC0);                                //点亮灯
        while(!((PIND & _BV(PD0))));        //等待按键释放
        PORTC &=~ _BV(PD0);                                //熄灭灯
}

int main(void)
{
        DDRC  = _BV(PC0);
        PORTC &= ~_BV(PC0);                                //输出低电平,熄灭灯

        EICRA = 0x02;
        EIFR  = (1<<INTF0);
        EIMSK = 0x01;

        sei();

    while(1);                                                //等待中断发生
}

网友A:
SIGNAL(SIG_INTERRUPT0)   这是GCC的旧写法  新写法的话应该是ISR()   这个是中断入口函数    具体中断向量是多少   你看一下help了

网友A:
我感觉你可以结贴散分了   好久木有接到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可以结贴散分了   好久木有接到分了

这个板块还缺乏开发商的支持,不够火:lo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块还缺乏开发商的支持,不够火

是的啊  看看二姨能不能把开发商拉进来咯   期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啊  看看二姨能不能把开发商拉进来咯   期待

AVR在高校推广活动太少,比ti冷淡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VR在高校推广活动太少,比ti冷淡多了

200x年那段时间推广的火一点   后面就不行了  可能是市场打开了   没动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