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如何自定义设备的VID PID 和VersionNumber

楼主(2013-09-10):
上位机是PC电脑,XP操作系统。
上位机有个API函数是Hid_GetAttribute是获取usb设备的vid pid versionNUmber等信息的。
结构体为:
typedef struct _HIDD_ATTRIBUTES {
  ULONG  Size;
  USHORT VendorID;
  USHORT ProductID;
  USHORT VersionNumber;
} HIDD_ATTRIBUTES, *PHIDD_ATTRIBUTES;

目前我用的芯片是sillab的一块51单片机芯片,里面写有usb的驱动代码,是在厂家给的example上改的。

目前上位机识别的VID和PID应该是主控芯片自己的VID和PID,VersionNumber识别为0.

而我想自己定义VID和PID和VersionNumber,请问该怎么弄?
我用的是sillab的IDE,keil 编译器。

PS。我不会去usb.org申请自己的VID的,我这个设备只是小范围使用。请教大家,我该怎么自定义设备的vid,pid,versionNumber?谢谢!

网友A:
在usb desc.c文件中有对pid,vid,inumb的描述,修改成你想要的id后重新烧录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B(2014-01-31):
直接写就可以了,就是一个结构体中的数据,像更改别的结构体一样的

网友C(2014-11-12):
請問我現在有一套TI PLC的TMDSPLCKIT的設備
我現在希望能對他做讀取或修改他的VID/PID
不知道這方面是否可提供我任何建議或方法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