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电流表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3-09-10):
我们单位测量电流用的是一台老式的指针式直流电流表,现在想换一台新的,不知选什么型号的,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要求:1、准确度0.5;    2、最大量程50A、   3、最好是台式表。

网友A:
很少见有量程50A、精度0.5%的电流表。
一般是采用50A、0.5%的分流器,然后用台式表的100mV档测试电压换算成电流。
台式表要选5位半的,如果电流是交流,那么要求更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少见有量程50A、精度0.5%的电流表。
一般是采用50A、0.5%的分流器,然后用台式表的100mV档测试电压换算成 ...

只测直流电流,指针表这样的有,但现在指针表让人放心的不多,所以想换数字的,但对数字表不熟,所以想咨询一下大家,哪一个厂家的产品更稳定些,

网友B:
原本指针表是最准的,只不过是被某些不良厂家搞的,整个市场都完了,能找到好的指针表也有些贵,用户又不接受。

网友C:
这种表做台式表的还真不多.

网友A:
不太考虑价格的话,50A分流器+Agilent 34461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本指针表是最准的,只不过是被某些不良厂家搞的,整个市场都完了,能找到好的指针表也有些贵,用户又不接 ...

指针式的哪一家的可靠呢?介绍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考虑价格的话,50A分流器+Agilent 34461A。

分流器选用哪个厂家的?要求长时间工作的温漂小的(大约工作2小时左右),另外选用5位半的准确度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D:
我们店里有很多种你要的表头,你可看看:
http://shop63627696.taobao.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少见有量程50A、精度0.5%的电流表。
一般是采用50A、0.5%的分流器,然后用台式表的100mV档测试电压换算成 ...

选型出现低级的失误,精度0.5级的上一个三位半的表就足够了,还要高一个5位半的简直就是高射**打蚊子.
另外分流器目前精度做的好一点的也就只能到0.2级.因为分流器的会有一个自热,所以精度不会太高.

给单位推荐,都是就高不就低的。再说了,楼主想要台式的,现在还有台式3位半的?还有,3位半也就0.5%的精度,与分流器配合起来0.7%,达不到要求了

楼主(2013-10-14):
引用 网友C:
选型出现低级的失误,精度0.5级的上一个三位半的表就足够了,还要高一个5位半的简直就是高射**打蚊子.
另外 ...

所以想找一个长时间工作温漂小的,选用台式表也是考虑稳定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想找一个长时间工作温漂小的,选用台式表也是考虑稳定性,

我要切底崩溃了,不知道是我的表达能力有问题还是楼主理解能力有问题。无语中。

网友C:
晕,谁告诉你系统的精度是这样直接叠加的?另外谁又告诉你三位半的精度只有0.5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要切底崩溃了,不知道是我的表达能力有问题还是楼主理解能力有问题。无语中。 ...

呵呵,谢谢提醒,我们每次测量持续的时间大约2小时,电流在25A~50A,所以用分流器测量的话,我认为分流器要求温漂要小,表要求稳定性好,我可能表达的不太好,请大家多理解,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另外请大家详细说明一下这种测量方法的误差累计计算好吗?一般5位半的表mv档准确度大概0.2的样子,我觉得准确度应该能到0.5的要求,我的观点对吗?

网友A:
合成相对误差,是分别相对误差的平方和,再开方。
利用5位半表,精度余量比较高,还可以做别的用途。
较长时间使用,可以考虑用较大容量的分流器,比如100A,这样发热小。至于压降不标准、压降小不容易测试,可以用5位半表的高分辨来补偿,而且5位半表的功能都比较强,里面有运算功能,乘一个系数就可以直接显示电流值。

网友A:
另外,回答技术问题,尽量好心态一些。不要这个不对、那个理解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成相对误差,是分别相对误差的平方和,再开方。
利用5位半表,精度余量比较高,还可以做别的用途。
较长 ...

谢谢!!

楼主(2013-12-05):
谢谢大家,我想结贴,可是不知道怎么结贴给分,哪里有相关的操作说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如何结贴的详细教程: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谢谢!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