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分析这个三极管组合电路

楼主(2013-09-10):
谁能帮忙分析这个三极管组合电路,电路作用相当于开关管,图中的R1和R2是通过什么关系式设置的,得到所需要的开关电压,图中的开关电压大概在2.2V,左右。

网友A:
没有特殊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特殊设置

当VCC输入为2.1V时,电压表显示为439mV,但是把R2由原来的20K改为40K,那么电压表显示就变为22uV了。只要改动下R1或R2,那么这个电路的开关电压就会有变化,那么开关电压的值不是由R1和R2决定的吗?

网友A:
粗略算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略算了一下

大神,您能把粗略算的公式写下不?单有结果我不懂分析过程还是看不懂。。。

网友A:
没有公式只有原理
如:图中3点电压U3=Vbe取0.6V,则IR4=?自己算

网友B:
LZ提如此基础问题,只能是没有模拟电路知识基础。建议看基础的书籍,不然这个电路给你讲的再清楚,下个电路你仍然不会分析,你将永远停留在你遇到的每个电路面前。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提如此基础问题,只能是没有模拟电路知识基础。建议看基础的书籍,不然这个电路给你讲的再清楚,下个电路 ...

嗯,的确要把模电书再看看,实际电路分析太少了平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公式只有原理
如:图中3点电压U3=Vbe取0.6V,则IR4=?自己算

嗯,谢了,现在知道怎么分析了

网友C:
5mA怎么计算得到的?知道了

网友D:
就是个很普通的放大状态的三极管而已!

网友E:
R1决定了输出电压,R2开关loadup!

嘿嘿!…“开关”很时尚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神,您能把粗略算的公式写下不?单有结果我不懂分析过程还是看不懂。。。 ...

3点  电压 为 BE  压降。得 IB大概等于30UA。IC就出来了。然后1点电压为3.3-UBE然后 就可以算出2点电压,就 出来了  。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粗略算了一下

R5处电压应为 3.3V 左右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粗略算了一下

R1 和R2对R5的电压影响非常小 可以忽略

网友H(2014-04-17):
引用 网友F:
3点  电压 为 BE  压降。得 IB大概等于30UA。IC就出来了。然后1点电压为3.3-UBE然后 就可以算出2点电压, ...

Ib等于30uA出来了,Ic怎么得出来的?从哪里得到的,datasheet?求指导...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粗略算了一下

我觉得不对啊。
Vcc才3.3V,流过R1(1kohm)2.5mA,那么流过R2的电流2.6-2.5=0.1mA,那么Bc847A的Vce=3.3-20K*0.1mA=1.3V,OK,那么R1的左边电压,也就是Q1 BC857AW的base级电压Vb=2.5mA*1K+1.3V=3.8V
这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