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CTLPORTC|= (Dat>>i)&0x01;

楼主(2013-09-10):
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CTLPORTC|= (Dat>>i)&0x01; 语句有问题吗?为什么我调试着感觉程序没有运行该语句呢?,完整程序如下:
#include "iom64v.h"
#include "LCD.H"
#include "MACROS.H"

//主控单片机型号Atmega64;
//晶振:内部晶振8MHz,程序烧写时选择合适的选项;
//时钟周期: T1=1/fosc=1/(8*10M);

uint cuont;

/*============================================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备    注:延时时间1ms
============================================*/
void Delay_1ms (uint cuont)                                     //cuont=200,Delay=200ms
{
        uint j;
        for(;cuont>0;cuont--)
        {
          for(j=8000;j>0;j--)
          {;}
        }
}

/*============================================
函数功能:写ID
入口参数:ID号,模式
返回参数:无
备    注:写完ID后,写CMD,CS不能拉高
============================================*/
void Write_ID(uchar ID)
{
  uchar i ;
  /*
  for(i=0;i<3;i++)
  {

            CLR_LCD_WR;                          // WR=0;
         Delay_1ms(5);
     CTLPORTC|=(ID>>i)&0x01;
     Delay_1ms(5);
     SET_LCD_WR;
     Delay_1ms(5);
   }
  */
  CLR_LCD_WR;                        //WR=0;
  Delay_1ms(2);
  CTLPORTC|=(ID&0x04)>>2;
  Delay_1ms(2);
  SET_LCD_WR;                        //WR=1;
  Delay_1ms(2);

  CLR_LCD_WR;                       //WR=0;
  Delay_1ms(2);
  CTLPORTC|=(ID&0x02)>>1;
  Delay_1ms(2);
  SET_LCD_WR;                                      //WR=1;
  Delay_1ms(5);

  CLR_LCD_WR;                             //WR=0;
  Delay_1ms(2);
  CTLPORTC|=ID&0x01;
  Delay_1ms(2);
  SET_LCD_WR;                                     //WR=1;
  Delay_1ms(2);
}

/*============================================
函数功能:写命令
入口参数:CMD:指令数据
返回参数:无
备    注:无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uchar i;
  for(i=0;i<8;i++)
  {
     CLR_LCD_WR;             //WR=0;
           Delay_1ms(2);
     CTLPORTC|=(CMD>>(7-i)) & 0x01;
     Delay_1ms(2);
     SET_LCD_WR;                          //WR=1;
     Delay_1ms(2);
  }
  CLR_LCD_WR;                                  //WR=0;
  Delay_1ms(2);
  CLR_LCD_DATA;                                  //DATA=0;
  Delay_1ms(2);
  SET_LCD_WR;                                  //WR=1;
  Delay_1ms(2);
}

/*============================================
函数功能:写地址
入口参数:ADR:起始地址
返回参数:无
备    注:无
============================================*/
void Write_Adr(uchar Adr)
{
  uchar i;
  Write_ID(0x05);

  CLR_LCD_WR;
  Delay_1ms(2);
  CLR_LCD_DATA;                           //DATA=0;
  Delay_1ms(2);
  SET_LCD_WR;
  Delay_1ms(2);

  for(i=0;i<5;i++)
   {
            CLR_LCD_WR;
         Delay_1ms(2);
     CTLPORTC|=(Adr>>(4-i)) & 0x01;
     Delay_1ms(2);
     SET_LCD_WR;
     Delay_1ms(2);
   }
}
/*============================================
函数功能:写数据
入口参数:Dat:数据
返回参数:无
备    注: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4;i++)
   {
            CLR_LCD_WR;
     Delay_1ms(5);
     CTLPORTC|= (Dat>>i)&0x01;
     Delay_1ms(5);
     SET_LCD_WR;
     Delay_1ms(5);
        }

}
/*============================================
函数功能:初始化LCD
入口参数:Dat:数据,CMD:操作码,ADR:RAM地址
返回参数:无
备    注:定义模块:(100 0010 1001) 0X0429;
                    内部RC 振荡方式:(100 0001 1000) 0X0418;
                  开振荡器:(100 0000 0001) 0X0401;
                  开显示器:(100 0000 0011)        0X0403;
==============================================*/
void Init_LCD(void)
{
         SET_LCD_CS1;
         Delay_1ms(1);
         SET_LCD_CS2;
         Delay_1ms(1);
         SET_LCD_DATA;
           Delay_1ms(1);
//====================初始化U1================
           CLR_LCD_CS1;
           Write_ID(0x04);                             //定义模块
           Write_CMD(0x29);
           SET_LCD_CS1;

         CLR_LCD_CS1;
           Write_ID(0x04);                             //定义内部振荡方式
           Write_CMD(0x18);
           SET_LCD_CS1;

         CLR_LCD_CS1;
           Write_ID(0x04);
           Write_CMD(0x01);                            //开振荡器
           SET_LCD_CS1;
           Delay_1ms(1);

         CLR_LCD_CS1;
           Write_ID(0x04);
           Write_CMD(0x03);                            //开显示
           SET_LCD_CS1;
           Delay_1ms(1);

//====================初始化U2================
     Delay_1ms(1);

         CLR_LCD_CS2;
           Write_ID(0x04);                             //定义模块
           Write_CMD(0x29);
           SET_LCD_CS2;

         CLR_LCD_CS2;
           Write_ID(0x04);
           Write_CMD(0x01);                            //开振荡器
           SET_LCD_CS2;
           Delay_1ms(1);

         CLR_LCD_CS1;
           Write_ID(0x04);                             //定义内部振荡方式
           Write_CMD(0x18);
           SET_LCD_CS2;

           CLR_LCD_CS2;
           Write_ID(0x04);
           Write_CMD(0x03);                            //开显示
           SET_LCD_CS2;
           Delay_1ms(1);

}

这是个液晶程序,其中每个函数基本都要用到这样的语句,期待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进汇编看,是不是被优化了,也可以把优化关了,然后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在你所有的变量前加上volatile   然后再进入汇编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你所有的变量前加上volatile   然后再进入汇编看看

顺道问一下高人。CTLPORTC是左值,假如这个不加volatile修饰,而给 Dat,i 加volatile 修饰,是不是不能防止编译器的优化?昨天写了一个程序测试了下
void test()
{
  volatile u_char a,i;
u_char b;
for(i = 0;i < 5; i++)
{
b = a;
a ++;
}
}
貌似这样还是会被优化,b的中间值都没显示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得出在右值的时候,volatile 没有意义?假如测试中的b换成了IO寄存器,怎么去用volatile修饰?

网友B:
IO寄存器的话在前面已经有了volatile   .H定义的时候已经帮你加上了   最好在有可能被优化的地方加上   防止被优化带来的不可预知的错误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我试试看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所有的变量前加上volatile ,还是不行

楼主:
我用的是ICCav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所有的变量前加上volatile ,还是不行

那就爱莫能助了,ICCAVR环境没用过,仿真看看吧,FOR循环里观察IO口是否每次循环都变化,
CTLPORTC应该是IO寄存器吧?

楼主:
CTLPORTC应该是IO寄存器,
#define  CTLPORTC      PORTC
头文件里定义过了。

楼主:
/*============================================
函数功能:写数据
入口参数:Dat:数据
返回参数:无
备    注:无
============================================*/
void Write_Data(volatile uchar Dat)
{
   volatile uchar i,jemp,jemp1;

   for(i=0;i<4;i++)
   {
     SET_LCD_WR;
     Delay_1ms(2);
     jemp=Dat>>i;
     jemp1=jemp&0x01;
     if(jemp1==0x01)
     {
         SET_LCD_DATA;
     }
    else
    {
        CLR_LCD_DATA;
     }
     Delay_1ms(1);
     CLR_LCD_WR;
     Delay_1ms(2);
   }
}

CTLPORTC|= (Dat>>i)&0x01,这个语句改成上边的判断、置位形式,测试正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