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9850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9-10):
我做了一个信号频率范围为0~3MHz,幅度范围为0~20V的正弦波信号源,做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想向大家请教一下:
1、我用的是AD9850+89c51单片机
2、外部输出接100欧姆电阻转为电压信号(REset电流为10mA,故幅度为1V),经AD817放大20倍后,在300k~1Mhz波形比较好,随着信号频率加大,衰减越来越严重
3、AD9850外接输出加的无源低通滤波器,是否可将截止频率设为3MHz(刚好满足我的需要)
4、如果满足我的要求,可否用其他简单的DDS芯片来代替9850?

网友A:
输出低通换为LC低通。多阶。截至频率做高一点。
截至频率的意思是-3dB啊。你截至频率做到3M,3M信号出来,肯定没有20V嘛。
随便用个什么仿真器仿仿就有结果了

楼主:
哦,原来如此,那么可以用其他DDS芯片来代替呢?我想控制简单些。

网友(2013-12-29):
楼主滤波器最好的时候,信号误差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