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 C51和MDK怎样同时存在啊

楼主(2013-09-10):
我先安装的C51 9.05版本,后安装的MDK 4.70, 为啥我安装好了之后不能编译C51工程了?提示不能打开reg51.h
两个我都按默认位置安的

网友A:
不会吧, 我也是两个都装的.
要不, 你也装 C51 9.50 吧

网友B:
两个一直都一起存在的很和谐,可能是你打开工程的方法不对而已
51的工程一定要用KEIL 而ARM的一定要用MDK,否则打开工程时会出错

网友C:
不是很了解啊  楼主   会不会是这两个软件相互冲突呢  楼主

网友D:
没有问题的,你先装keil51的 ,再装mdk试试看。

网友E:
我装了两个软件,一个给51用的,一个stm32用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F:
先打开相应软件,然后open project就可以了,确实不太方便!

网友G:
我装的兼容的很好啊

网友H:
两个安装目录不要一样。。
然后,每次打开软件的时候,先打开C51或者MDK,然后再软件里打开工程。。这么用了很多年,没问题

网友I:
可以同时存在的

网友J:
装到不同的路径下面
打开工程时可以用9楼的方法,或右键选择打开方式

网友K:
你先装51的,然后把安装目录复制暂存,再把51卸了。装ARM的。装好之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增加51的支持,不难。
修改的地方有几处:
配置文件tools.ini 里增加51配置项 (可以参考你备份的那个51安装目录下的文件)
将51的器件库和编译器目录拷贝过来 (从备份的那个51安装目录下拷贝过来)
在软件中对51编译器进行注册 (注册机是可以用的,既可以注册ARM也可以注册51)

我都是在一个mdk里既可以搞51的东西,又可以搞ARM的东西~不矛盾的~

反过来操作也是可以的,就是把ARM编译集合到51的版本里~

网友L:
装在同一个目录下就行了,先装51,再装MDK没有问题的。

网友M:
楼上说的对极了,我以前用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就用楼上说的方法,很灵验!!!可惜,很久不用51了,不知道现在是否还灵验

网友N:
你为什么要装两个软件呢?只装一个MDK就足够了啊!MDK本身就支持keil C 编译的。

网友O:
兼容模式下   安装  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我想应该是有办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