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问几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13-09-10):
工频耐压:客户有一次问我一款AC-DC的耐压值,是工频测试吗?耐压是多少?工频我百度了下是交流电力系统的标称频率值,那请问耐压对我们产品而言是指什么,隔离电压吗?还有我在问其他人的时候告诉我,隔离电压是直流电压,我们AC-DC的隔离电压也是加的直流电吗?和我之前接触到的相矛盾了。
问题一:什么是工频耐压?
问题二:耐压指什么?
问题三:耐压是指隔离电压吗?
问题四:隔离电压指的是直流电压吗?
绝缘等级;有次客户在问道我们一款AC-DC产品时,提到绝缘等级,我们产品有这方面的测试吗?DC-DC的也有吗?
问题一:绝缘等级通俗点的说法,百度的解释不太一样
问题二:我们公司有这方面测试吗?
问题三:我们其他系列产品也有这方面测试吗?

开关电源可靠性:客户说到AC-DC的产品开关电源可靠性还是存在问题,还是变压器搭的好,说我们的产品是不是有两个mos管串联的,而且讲到用了很多元器件,当时这方面也不太了解,只是说金升阳的可靠性经过多年验证的,技术问题可以找我们FAE交流下,但我想了解下,如果下次还有客户问道这个问题,如何跟他解释?

小菜鸟一个,求解答,么么哒!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个了

网友B:
版主是时候出手了

网友C:
1.先解释工频耐压问题:
一般是指50Hz或者60Hz的工频,加在模块两端的测试;AC/DC的耐压测试都是以工频耐压为主,而DC/DC的耐压测试一般以直流耐压测试为主,看应用场合而定;可以估算直流耐压与交流耐压的关系如下:直流耐压值与等于1.4142倍的交流耐压。
2.绝缘等级这个概念比较大了,基本绝缘、附加绝缘、双重绝缘、加强绝缘、功能绝缘等概念均处于安规要求,安规对绝缘等级都做了具体规定;我司的AC/DC的隔离均采用的是加强绝缘方式、而DC/DC的隔离采用的是功能绝缘;
3.变压器搭接的主要是体积大;稳压后端的78系列功耗大,并且输入的电压范围不能做的很宽,束缚了宽电压输入的应用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先解释工频耐压问题:
一般是指50Hz或者60Hz的工频,加在模块两端的测试;AC/DC的耐压测试都是以工频耐压 ...

比如我们的LH05-10B05的耐压是多少呢?

网友C:
3000VAC/1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