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中断的一个小疑惑

楼主(2013-09-10):
各位,请教一个问题,在中断打开之前有一个外部中断信号到来,打开中断后会响应这个中断吗?假定中断设置的是边沿触发。

网友A:
肯定不响应打开中断前的中断

网友B:
标准的51会
大部分CPU也会

所以开中断之前一般要先清除对应的标志

网友C:
看你中断的优先级了,如果优先级相同,看你程序的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中断的优先级了,如果优先级相同,看你程序的写法

可能是我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只有一个中断源,中断信号在来的时候中断是关的,信号消失以后中断打开会响应吗?就是说中断会不会挂起?

网友C:
肯定不会了,因为不满足中断促发的条件,直到下一次中断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会了,因为不满足中断促发的条件,直到下一次中断触发

怎么三楼的说可以呢?难道只能验证一下了?

网友D:
这是不会的,6楼说的很对

网友E:
看中断标志,只要中断标志有效,一开中断马上响应。

网友E:
边沿触发的话,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不会的,6楼说的很对

对个屁

网友F:
51会,大多数的arm也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会了,因为不满足中断促发的条件,直到下一次中断触发

如果是边沿触发的话,肯定会。
因为开不开中断CPU都会去采集中断触发信号并且把有效中断标志记录到中断标志寄存器里,只要这个标志不清除,一开中断马上响应。

网友G:
不会影响。楼主多虑了

网友H:
不会影响

网友I:
据说会,因为中断标志已经置位。。

网友J:
不同MCU,不同中断源,对中断的挂起处理不同,所以楼主还是自己看芯片手册,测试一下。

网友C:
建议楼主测试下,你说的也有道理,我没这样干过。。。

网友K:
建议楼主实际运行一下,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L:
应该是会的

网友M:
如果开中断没有清标志,就会发生中断。

网友N:
还真没这么试过
不过根据中断处理方式,一般是有一个中断标记位,如果不清除的话,开中断后,是会激活这个中断的。
具体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O:
这个中断满足条件才会相应,举例来说28335分为三级中断,1 外设级 2 PIE级 3CPU级  任何一个不打开 都是绝对不会相应的 就像你回家  小区钥匙    单元钥匙  房间钥匙  少一个也不行

网友P:
硬件只认高低电平

网友Q:
“如果是边沿触发的话,肯定会。
因为开不开中断CPU都会去采集中断触发信号并且把有效中断标志记录到中断标志寄存器里,只要这个标志不清除,一开中断马上响应。”这个貌似是对的,楼主自己实践下嘛,毛爷爷早就说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R:
实践一下,有些单片机开中断使能,只要先前中断标志位置位,则会进中断,stm32就是的

网友S:
中断会响应的  因为中断标志的存在

网友T:
给相应的模块供电供时钟了,一般会挂起。

网友U:
中断时要push PSW, 压栈保留PSW,POP 弹栈。 否者丢失单片机程序状态。

网友U:
只要你保留了,打开中断后会响应前一个中断,如果是同时中断,就要设置中断优先级--中断嵌套。

网友V:
不会影响的,但是有些支持中断嵌套。

网友W:
   51单片机不太懂。。。。我是负责 PIC单片机的, 出货量很大,因此优势蛮好。
可以来我空间瞧瞧。。。

网友X:
你可以去看你的单片机手册确认它的具体情况
或者直接去实验一下
应该在打开中断前先用软件清中断标志

网友Y:
最保险的做法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翻翻手册,实践一下最可靠。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你使能了外设,它就会在条件满足时做中断标记。这个标记在中断被屏蔽时不会引起中断向量跳转,你可以选择以轮询方式处理。如果你即不处理也不清除它的话,一旦打开中断,就会跳转到对应的向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U:
中断时要push PSW, 压栈保留PSW,POP 弹栈。 否者丢失单片机程序状态。

别乱套
不是所有都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X:
这个问题主要看这款单片机的对应中断会不会硬件清中断
如果它会硬件清中断的话, 就不会
如果必须软件清中断 ...

这和硬件清不清标志没半毛钱关系。
硬件清标志是在响应中断后做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E:
这和硬件清不清标志没半毛钱关系。
硬件清标志是在响应中断后做的。

抱歉  大脑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