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求助:对正交脉冲计数,多了很多脉冲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3-09-10):
用DSP的计数器对光栅尺输出的A、B正交脉冲信号计数,实现位移的检测,但是计数所得的脉冲数比理论上应得的脉冲数多出很多,可能是哪些原因呢?用示波器观察A、B波形时,是比较合理的方波,偶尔出现尖脉冲

网友A:
偶尔出现尖脉冲, 那么计数错误的可能性就不大.
不过 DSP 的正交脉冲信号计数是由硬件完成的. 软件影响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我看, 还是再验证一下硬件和波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尔出现尖脉冲, 那么计数错误的可能性就不大.
不过 DSP 的正交脉冲信号计数是由硬件完成的. 软件影响的可 ...

我又测了一下,A、B的方波有时会多出来一个窄脉冲,估计是它增加了计数。光栅尺输出的A、B差分信号,经过26LS32转换为单端信号,然后又用3245进行5V到3.3V电平转换,您看可能是哪里产生的窄脉冲呢?会不会是由于电机运转不平稳造成的呢。多谢了啊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机不平稳造成的。

网友C:
之前我用单片机做的丢脉冲,还是不是很准,不过我在中间加多一个传感器来校正

网友D:
我有一块板子上有差分和集电极开路两个编码器,书上都说差分的抗干扰能力强,结果我每次都是差分的需要小心翼翼,集电极开路倒是随便接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