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寄存器写值

楼主(2013-09-10):
28335给一个32位寄存器(如GPADAT地址为6FC0和6FC1)写值( 如高16位01010101 01010101 低16位10101010 10101010),请问低16位的数据是写到6FC0还是6FC1??

网友A:
会写入6FC1

网友A:
不过也得看大端还是小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也得看大端还是小端了

请问什么是大端什么是小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是大端什么是小端

就是数据在前在后了。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处理器存储的方式了   或者是你选择的方式了
大端还是小端呢